[ZLG-ARM] ADS编译总是出错

楼主(2007-03-15):
 我把自己建了一个工程,main.c 用的是EASYARM2131出厂演示demo,可是编译后总是报错,我仔细对了一下启动文件都和光盘中的demo一样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A:
RE

编译器报的错,就是说,SPCCR和SPCR这两个变量,事先都没有定义过,所以编译器不认识。

而这两个名字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您的工程缺少了这个头文件,所以编译器当然如此报错。

把DEMO的全部工程文件夹都拷贝到硬盘上,然后编译链接运行,先演示下再说——不要只拷贝里面的个别文件。

楼主:
RE

SPCCR 和 SPCR 是在LPC22294.H里定义的,我仔细看了一下,工程在建立后的SRC文件夹下自动生成了一个LPC22294.H文件,在main.c中已经 include config.h 而在config.h中 又 include lpc22294.h ,所以我想应该是没问题了,这到底是么回事呢? (工程是用 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131模版建立的)

网友B:
re

你看下LPC2294.H里有没有SPCCR的定义,如果是自动生成的,可能名称有变化!

楼主:
RE

在自动生成的LPC22294.H中的确没有定义SPCCR及SPCR寄存器。但是我把DEMO中的LPC22294.h 考到我自己的工程中编译后又出现如下的错误,这又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搞定了

要把men_b.acf 中

   IRAM 0x400018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改为:
    IRAM 0x400019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就OK了
现在我开始我的ARM之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