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

楼主(2007-03-15):
1.假设一开始我把程序放在外部FLASH中,现在我把中断向量复制到片内RAM中,同时设置MEMMAP=2,现在来个中断,我肯定到RAM中找到这个中断入口,然后执行跳转指令,到中断程序中去,可我现在只是将中断向量复制过来,并不是将所有的程序都复制过来,那么我这样做可行吗,可以去执行仍位于FLASH中的程序吗?
2.如果真的想提高速度,是不是应该将所有位于FLASH中的程序都复制到RAM中呢?

网友A:
RE

1:
中断入口,无非也就是个跳转语句。
这个跳转语句,好比一个路标:“去中关村大厦旁的停车场停车”,而您不管把这个路标放在哪条马路上,都不改变您看了路标后要去的地点。
所以,从RAM里的中断向量表里跳转后,还是进入了FLASH里的程序,毕竟跳转的目的地还是没变,路标的内容根本没改。

2:
为什么一定要把程序从FLASH里复制到RAM?
如果只是调试,您完全可以直接指定JTAG将程序“烧写”到RAM里执行。也就是片内RAM调试。
一般来说,程序在片内RAM比在片外FLASH运行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