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lpc2200开发板跑40M?

楼主(2007-03-16):
(无正文)

网友A:
RE

LPC2000系列的芯片跑到60M都没问题。
至于PLL值的设置,请您仔细阅读一下教材,教材上说得很清楚,多读几遍,一定能弄懂。

楼主:
re:为什么指令周期这么长啊?

  由图配置文件知模板应该已经调高系统频率了,

再测试一下指令周期

楼主:
    while(1)
    {
         IO0CLR|=TEST;
    IO0SET|=TEST;
    pdata  = pdata;
    pdata  = pdata;
    pdata  = pdata;
    pdata  = pdata;}
示波器测得
   指令周期6us????

网友A:
re

楼主您好,建议您问问题之前可以先搜索一下,我们不能保证及时回复您的帖子。

搜索方法是:在论坛最右上角的搜索栏里输入一个合理的关键字进行搜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queryResult.asp?selBoard=39&kw=%D6%B8%C1%EE%D6%DC%C6%DA&type=1

楼主:
没关系

    while(1)
    {
         IO0CLR|=TEST;
    for(i=0;i<5;i++);
    IO0SET|=TEST;
    for(i=0;i<5;i++);
    IO0CLR|=TEST;
    for(i=0;i<5;i++);
    IO0SET|=TEST;
    for(i=0;i<5;i++);
    IO0CLR|=TEST;
    for(i=0;i<5;i++);
    IO0SET|=TEST;
    for(i=0;i<5;i++);
    IO0CLR|=TEST;
    for(i=0;i<5;i++);
    IO0SET|=TEST;
    for(i=0;i<5;i++);
    //LCD_Clear();
    delayms(1);
    //Full_Write(0Xff);
    //delayms(1);
    //WriteScreen(**);
    //delayms(1);
    //LCD_Clear();
    //WritePattern(Pat_AllOn);
    //delayms(1);
    //LCD_Clear();
    //WriteScreen(Symbol);
    //delayms(1);
    //LCD_Clear();
    //WritePattern(Pat_AllOn);
     }

在驱动液晶时发现刷屏很慢,就测一下io口的执行时间,发觉指令周期为6us
如果为单周期指令,机器周期也就100多k。不理解

网友A:
RE

您还是没有仔细看资料,资料里给了答复了。很多时候搞清楚问题要靠自己。

楼主:
呵呵

我看过资料了,也知道已经配置为 40M的系统频率,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程序跑这么慢,有大约6us,不知问题
出在哪里,不知是不是问题。

网友B:
把程序通过bootloader拷贝到RAM

把程序通过bootloader拷贝到RAM运行可以提高

网友C:
IO操作比内核运行指令的速度要慢很多。

楼主:
IO操作比内核运行指令的速度要慢很多。

谢谢,终于知道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D:
呵呵,顶一下

LPC2XXX软件延时时间
由CPU核心频率与存储器周期两部分决定
修改PLL,内部flash存储器加速,外部存储器等待设定等等,都会改变延时。

个人意见:需要程序通用性时,准确延时只能采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