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14-p0.14时有损坏

楼主(2007-03-17):
芯片LPC2214,P0.14接10K上拉接至5V电源,串口写程序后P0.14脚不知为何损坏(现象就是P0.14拉不高,用JTAG口可调试,但程序上电后不运行),写了20多片,已经有6片坏的了,何故?

网友A:
5v超限了,很容易越过限定、、制

动,我还没弄坏过芯片。

网友B:
RE

建议不要接5V。不能接3.3V吗?

楼主:
布线麻烦

p0.14应该可以接5V的吧?

网友B:
RE

接5V不可靠,不提倡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