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一下LPC2101 的PWM的速度最大能力?

楼主(2007-03-17):
1:最高可以发生占空比为1:1的PWM最高频率是多少?
2:最大占空比可以到多少?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用其所长11.0592M的晶振

可以达到10M以上

网友B:
re

PWM输出的最大频率和Fpclk有关系,一般来说,最多只能到Fpclk/2,和占空比没关系。

您要想多大的占空比?输出0~1以内的占空比都可以。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载波常数是16位 最大为:655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