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1频繁烧坏,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7-03-25):
使用LPC2141,最近两天频繁地烧片子,心痛啊~,想请问一下跟以下原因有没有关系?
   本设计为了节能,在没有使用ADC时,将外围模拟电路和LPC2141的VDDA供电关闭。本人查阅了LPC2141的usermanual和datasheet,其中均未明确说明在不使用ADC时能否将VDDA断开。因此推测是否是由于在LPC2141正常工作时未对VDDA引脚供电造成的烧片?

网友A:
我认为不会

我在用C8051FXX时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当时不加VDDA时,片子内部是强制复位的,我当时也认为片子坏了,不知道,2141是否是这样,再者,可能你的VDDA电源不好,加电时损坏片子,(注意最好只断开VDDA,不断AGND,这样同样不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