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RQ中断

楼主(2007-03-25):
ADDR, AD, DDR, pc, dc
当发生IRQ中断时,PC可以读取VICVectAddr的内容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这条指令对应向量表的第7句。那么向量表的第15句意义为何?
Vectors
        LDR     PC, ResetAddr                    (1)
        LDR     PC, UndefinedAddr                (2)
        LDR     PC, SWI_Addr                     (3)
        LDR     PC, PrefetchAddr                 (4)
        LDR     PC, DataAbortAddr                (5)
        DCD     0xb9205f80                       (6)
        LDR     PC, [PC, #-0xff0]                (7)
        LDR     PC, FIQ_Addr                     (8)

ResetAddr           DCD     Reset                (9)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10)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11)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12)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13)
Nouse               DCD     0                    (14)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15)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16)

网友A:
没有的,可以不理它.

网友B:
废话一句~~~

Vectors         LDR     PC, Reset_Addr
                LDR     PC, Undef_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Abt_Addr
                LDR     PC, DAbt_Addr
                NOP                            ; Reserved Vector
                LDR     PC, IRQ_Addr;《-------
;////                LDR     PC, [PC, #-0x0FF0]     ; Vector from VicVectAddr
                LDR     PC, FIQ_Addr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_Addr      DCD     Undef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Abt_Addr       DCD     PAbt_Handler
DAbt_Addr       DCD     DAbt_Handler
                DCD     0                      ; Reserved Address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