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开发套件附带光盘中的文档似乎有个错误,请周工看看

楼主(2007-03-26):
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一)/第五章/GUI应用基础.PDF  第26页的原理图
液晶模块的R/W信号直接接GND,是不是弄错了?LPC2200与KS0108控制器应该设计接口电路,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dramoon

    没错。表示写该液晶模块。液晶模块一般不需要读操作的。

楼主:
re

可是ks0108控制器的文档中需要读取液晶状态,只有在不忙的时候才能写入数据或者命令,那怎么保证时序正确吗

楼主:
re

如果需要用RW信号,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谢谢

网友A:
dramoon

    您好!我们的例程没有用到读取液晶状态的操作,直接延时等待过去了,所以没有用到读信号。您自己要读芯片状态也可以,用IO来控制这个R/W脚即可。

楼主:
re

例程是在cclk=22M的时钟下调试通过的,不知道在55M时钟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