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

楼主(2007-04-01):
  我用keil编了一个在LPC2136上的工程,发现这样的问题:程序是在片内Flash中的跑的,有多个中断,如果我把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中并重定向,程序正常运行,如果我不做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中并重定向,程序运行了一会儿就到data abort中去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liangdan

  使用反编译模式,观察一下PC进入异常向量表后的执行路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