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ib的生成及调用

楼主(2007-04-02):
请教,怎么样在ADS开发环境中将自己的工程编译生成一个lib形式的文件,怎么样在另外一个工程中加入调用这样的lib文件呢?

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指点,或者有什么相关资料有介绍?
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

使用arm随带文件armar.exe来制作lib库文件,然后再在项目里添加库使用即可以了,具体过程看ads1.2的help目录

网友B:
!

关注,我也在尝试这样做呢。

楼主:
hexenzhou

用ADS自带的一个工具 armar.exe
生成lib的方法:
armar -create mylib object1.o object2.o
这个就是把object1.o object2.o 链接成 mylib

具体使用可以参考 ADS 自带文档 ADS_LINKERGUIDE_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