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 2210 不采用操作系统可否实现内嵌网页功能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只能象例程里一样

是不是只能象例程里一样,把网页定义成一个数组,要是这样局限性太大了

网友A:
用个文件系统

楼主:
to bqt

用文件系统? 以前没用接触过这个能否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B:
可以看tcpiplean的实现

网页的存放就自己随便写个flash的相关数据结构就行了,没必要搞什么文件系统,因为文件系统存放的介质一般都不是线性的,这样就要把文件读到内存中去了,没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