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ARM2200的UART实验2的问题

楼主(2007-04-03):
    请问为什么PC通过EasyARM软件发给目标板的是30 31 32 33 34 35 36 37,可目标板回发给PC机的却是01234567呢?“3”跑哪儿去了?
    谢谢。

楼主:
晕,原来是这样啊。仔细一想确实如此哈~

    我真是太没脑子了!前面一个实验目标板向PC发送“HelloWorld”,EasyARM上显示的就是“HelloWorld”,所以EasyARM显然是按ASCII码来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
    谢谢LS!

网友A:
我也在做UART0实验

我按照书上的做的,,可是怎么easyarm怎么没有显示阿,你的30 31 32 33 34 35 36 37,中间有空格么?

楼主:
有空格的,我是全按书上来做的

但是一开始我也没做得出来,可是我后来把EasyARM软件里的com1改成了com2,发现easyarm能显示目标板发过来的数据了,原来我的电脑的串口是com2而不是com1。LS的朋友也试一下吧,说不定也是这原因。
还有,你把ZLG给的光盘里的源代码拷过来试试。

网友A:
我考过来也不行

com1,com2,都没反应。
我用了个USBtoSerial的延长线,做了个小实验,ARM可以向我的上位机发送字符可以收到,可是,从上位机通过串口向芯片发送字符时芯片的接受好像从在问题啊

网友A:
仁兄:留个qq号吧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如何:)

网友B:
zjb800zjb

楼上的精神可嘉。
谢谢你们的支持!!

建议你们结成对子一起讨论一起学习。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好的学习环境令学习事半功倍。

网友A:
受到周工的鼓励,我们当再接再厉:)

网友C:
最好有个 Q Q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