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中的SPI总线中间件实验问题

楼主(2007-04-03):
请问在实验教程(一)210页,SPI总线中间件实验的LED控制任务中,要片选HC595_CS,为什么用的是IOCLR=HC595_CS,而不是IO0CLR=HC595_CS(注意前面用的是IOCLR,后面用的是IO0CLR)?后面的时钟显示实验里也是这样,我觉得应该用IO0PIN的地方用的是IOPIN。为什么啊?
谢谢。

网友A:
zjb800zjb

名字不同而已,对应的地址应该是一样的。打开2200.h,看看IOPIN和IO0PIN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