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19 CAN部分总处于复位状态

楼主(2007-04-03):
求助各位:有没有遇到过LPC2119 CAN部分处于复位状态的情况啊!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07-05-22):
LPC2119的CAN中的BUG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了LPC2119的错误手册才知道,这是芯片的BUG。它的解决方案似乎不起作用。
    CAN1MOD = 1;    // Reset CAN
    CAN1IER = 0;    // Disable Receive Interrupt
    CAN1GSR = 0;    // Reset error counter when CANxMOD is in

    CAN1BTR =can_btr;

    // Install CAN interrupt handler
         install_irq( 19, (void *)CAN_Handler, HIGHEST_PRIORITY );
    install_irq( 26, (void *)CAN_Handler, HIGHEST_PRIORITY );
    CAN1IER = 0x01;        //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s
          CAN1MOD =  0x0;    // CAN in normal operation mode

最后一行根本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