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JTAG调试中出现Unimplement RDI message

楼主(2007-04-03):
请教一个问题,用ZLG的EasyJTAG在运行调试自己的板子时,出现“RDI Warning 00254:Unimplement RDI message”,但在ZLG的SMARTDRV上使用都没任何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检查了电源没问题。

网友A:
windyz

请参看链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queryResult.asp?selBoard=39&kw=Unimplement+RDI+message&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