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AD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小弟在用LPC2138做AD试验,输入量是夏普的红外测距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压值,我把它接在P0.27(AD0.0),但是实验时不管障碍物距离怎么变,电压只是几个值来会变,而不是正确的值,我想问是不是因为硬件连接的原因,传感器的供电是从开发板引脚3.3V引出来的,而地也是从开发板引脚GND引出来的,应该都是数字量,传感器输出串联500欧的电阻,接到P0.27,物理电压值没错,即用电表测出的值正确,但是程序也没错,是不是因为应该共模拟地?谢谢。

网友A:
还是软件的原因

建议参考这个帖子,会有帮助.有遇到类似问题,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1847006&tp=LPC2132%u7684ADC%u5728%u901A%u9053%u5207%u6362%u8BD5%u9A8C%uFF0C%u4F7F%u75282132AD%u7684TX%u4E0D%u53EF%u4E0D%u770B

楼主:
谢谢

问题找到了,真丢人,少了while((AD0DR & 0x80000000) == 0);,不过谢谢xxqarm,让我锁定了软件错误,还让我知道了一个可能存在的芯片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