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版主:定时捕获为什么不能中断?

楼主(2007-04-09):
void __irq  IRQ_Time0(void)
{
   Out_Counter = 1;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T0TCR = 0x03;                                   // 启动并复位T0TC
   T0TCR = 0x01;
}
void  Time0Init(void)
{   /* Fcclk = Fosc*4 = 11.0592MHz*4 = 44.2368MHz
       Fpclk = Fcclk/4 = 44.2368MHz/4 = 11.0592MHz
    */
         PINSEL0 |= 0x20;   //p0.2
    T0PR = 0;                                    //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得110592Hz
    T0CCR = 0x20;
    T0TC = 0;
    T0TCR = 0x01;

    /*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
    VICIntSelect = 0x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4;                        // 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向量控制器0)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Time0;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网友A:
你把现象说得明白点啊。。。比如该有变化的变量没变化?

楼主:
Sorry

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的目的是用CAP0.0来测外部输入信号频率,采用的是下降沿捕获。
现在的现象是:P0.2虽然产生了下降沿,但定时器却未产生中断,请赐教!

网友B:
gg_5188

打开了IRQ中断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输入信号电平不够低,没有触发中断。
发现了一个现象不知是否正确:同样是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触发),能够引起外部中断的电平未必能够触发定时捕获。

网友B:
gg_5188

    您可以做一个严谨的测试来确定问题。
    但是,如果是合乎要求的低电平,绝对是两者都能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