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外部中断引脚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原先在lpc2210的引脚P0.14上加过一个5V的外部中断源,后来就感觉中断程序一直进不去,然后我就用给的开放代码编写程序,结果还是没有进中断。我怀疑是P0.14这个引脚的口线烧掉了,但是又不能确定,想问问是不是引脚烧掉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让这个引脚还能恢复工作?

网友A:
2005fliun

    不推荐加5V电压的。
    先确认能用其它外部中断引脚进入中断,如果可以,再修改程序,使之适用于P0.14再试。调试时要跟踪PINSEL,确认P0.14被正确配置。如果这样仍然不可以,那就说明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