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diusbd12问题

楼主(2007-04-06):
各位大虾,小心一点,d12 对于某些芯片组的主板不识别,混蛋

网友A:
empirewang

d12 对于某些芯片组的主板不识别??
D12还要去识别主板的芯片??

不太明白你所说的不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枚举不成功拉,

网友B:
具体是什么现象?用bushound看看。也许是firmware问题

具体是什么现象?用bushound看看。也许是firmwar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