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帮忙看看!!

楼主(2007-04-06):
U8 b ;
U8 Rd(U8 *data)
{
  U8   c=11;
       b = c ;
       *data = b ;
}

void Main()//i2c_test
{
  U8 *p1  ;
         Rd24C040(p1);
    printf("%2x ",*p1);
    printf("%2x ",b);
}
怎么结果不一样呢,一个0  一个11
ADS编译的

网友A:
请问p1指向哪里? nowhere!

网友B:
你c基础太差。。。

*p1声明后,还是个NULL,你就给他赋值??

楼主:
这样做不可以吗?

应该有指向的地方的呀

网友B:
re

你还是没有理解指针的含义,当你声明

U8 *p1  ;

后,p1还没有赋值,还是野指针,也就是说还没有说明他要指向哪个空间。这时候你如果给他赋值的话,他存哪里去?一般的编译器都会有警告或者出错...好久不用ADS了,不知道它会反馈什么信息。

楼主:
你c基础太差。。。??

王紫豪,可能俺的c不很好,不过你指出的肯定错的,p1不是null

网友A:
p1不是null更危险,如果它指向一个关键的地方,后果不堪设

网友C:
王紫豪是对的

网友B:
re

p1不是NULL,呵呵!!具体可以看我5楼说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碰到问题,或则请教别人,先怀疑自己。LZ确实没搞清楚指针

碰到问题,或则请教别人,先怀疑自己。LZ确实没搞清楚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