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sst39vf1601请教周公

楼主(2007-04-07):
多谢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那个已经弄清楚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在我的板子上,对sst39vf1601进行操作的时候,数据位的低4位和高四位始终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arm用的是2294,程序用的是书上的第一个操作flash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没有问题。已经郁闷了几天了

网友A:
jj2900

    就硬件连接和开发板对比一下。配套的光盘里有电路图PDF文档的。

楼主:
再问

没啥不一样的,而且我用了两片flash,不会两片都坏了吧,请问周公,arm坏的可能性也该不大吧,而且在这个arm里跑串口的程序也可以呀!想不通了

网友A:
jj2900

    检查一下接触不良(焊接不好)的情况吧。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