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帮帮忙

楼主(2007-04-07):
今天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个问题:

Warning : L6329W: .srcmem_c.scf(line 37, col 13) Pattern *(RW)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mem_c.scf line 37

================================================================================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各位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啊!谢了

网友A:
shhiun

    R/W属性的段没有用到,于是被删除了。
    在ADS中EDIT/DEBUG SETTINGS/ARM LINKER/OPTIONS的设置面板中Remove unused section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