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模板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我在作试验时用的是贵公司的magic实验箱和配套的模板,但是以后需要用别人制作的电路板,可能存储器等会有一定变化,相应的模板是不是需要自己制作,除了学会分散加载描述文件外,请再介绍些资料,谢谢

网友A:
jlsong1983

    如果只是使用片内的RAM/FLASH,模板一般不需要变化。
    会分散加载文件足够了。

楼主:
谢谢

用的是片外存储器,而且与实验箱上的不同,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分散加载文件也足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