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Keil下调试LPC2364,程序下载后就找不到CPU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从哪里找不到CPU了,程序?硬件?仿真器?

楼主:
就是ULINK,Settings里看不到IDCODE,Device Name之类的了

网友A:
我的昨晚也这样!

我的电路板原来一直正常,昨晚写了一次程序后,电路板上电,ULINK就找不到CPU了,正在找原因!

网友B:
a_bb

    时钟部分如果没有初始化好的话,是很有可能出现“找不到CPU”的情况的。你说了,用内部RC就没问题,那么你对时钟部分初始化不正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LPC23xx 上,PLL clock 应在280~300Mhz之间

NXP有个Errata提到的。

网友A:
问 banyai

改了频率设置有效了吗?

网友D:
把晶振换成6M或更低,然后用ISP擦除一下即可.

把晶振换成6M或更低,然后用ISP擦除一下,然后再换回12M...

或是把当前的晶振取下,然后ISP擦一下..焊上的原晶振即可.

网友E:
程序的地址没有设对的,看下keil提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