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ARM连USB的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07-04-13):
我知道 USB1.1理论速度12Mbps USB2.0理论速度480Mbps
请问周工,USB2.0主方式,在不嵌操作系统,最大工作频率(60M)时的理论速度能达到多少?
选用哪个芯片最快?

网友A:
看过资料,批量模式最快,55MB是理论数据(480M时钟时)

楼主:
ARM里好像没有太快的。跟不上USB速度。

网友B:
谈到USB的传输速度要讲低速、全速和高速。USB1.1或2.0的提法

作为工程师要严谨。

USB1.1协议中定义了低速和全速的传输,USB2.0协议中定义了低速、全速和高速的传输。

低速USB的时钟频率是1.5MHz
全速USB的时钟频率是12MHz
高速USB的时钟频率是480MHz

USB传输又分四种:控制、中断、成组和同步(Control, Interrupt, Bulk and Isochronous)。不同的传输速度下不同的传输方式有不同的理论传输速度,不能笼统地说。不管哪种传输速度,同步传输的理论传输速度最快,控制传输的理论传输速度最慢。

网友C:
对头~~~USB2.0不一定就要支持高速~~~只是符合2.0的规范而已~~~

楼主:
请高手指教,什么芯片能实现USB主方式?

我已经知道了低速、全速和高速的区别了。
现在问题是选用什么ARM或DSP能做出USB主方式的传输。
看来想实现高速是不可能了。
都有什么芯片能实现USB主方式(全速)?

网友C:
我知道比较古老的是isp1160和1161.......

网友D:
协议带宽和实际应用带宽差距很大的

都拿协议的带宽来论事,意义不大

LPC的外部总线最大的外部总线速度也就二三十M,想想就知道了
就像它的外设频率可以工作到60M,引脚的速度也就几M而已

网友E:
LZ

   到我们公司的主页上看一下LPC2300和LPC2141等芯片的中文用户资料。

楼主:
好像只有2400系列有USB主方式

其他的没看明白是不是主方式
我要用ARM读取U盘。
请高手有空帮我看一下,哪些芯片有USB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