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 uart1 不工作?

楼主(2007-04-14):
你好
我做ucLinux 5.4-UART1实验,看不到uart1输出?
rs-232使用2-3, 3-2跳接线
请问还有哪里应该设定?

网友A:
mingchi

    用无需操作系统的程序测试一下串口是否能发出信息,测试你的操作步骤。

楼主:
uart1 还是有问题

你好
我用您说的法在ads 下将程式run一遍,可是我发现程式有在跑,但uart1好像没有输出任讯息
             , 但是有时候当我的手去接触jumper的时候,它偶尔会出现讯息但,大部分乱码中又好像有我在程式里
              所写的字串,然后它就跑一下停止,没办法像uart0这样顺畅 ,这跟鲍率设的过高有关系吗,因为我又将程式
            的鲍率降低,原本115200 降至9600 , 从原本的一堆问号乱码到好像有讯息输出

网友A:
mingchi

    您好。您可否只发送一个简单的数字比如“0x55”,以确认UART1正常初始化,以及连接可靠?
    测试方案:让UART1以查询方式循环发送0x55,并用示波器直接测量TXD1,观察输出的信号。

楼主:
uart1 測試

你好
可以我手边没示波器,请问使用smartarm的uart1 JP3上的引脚可以空接吗?
我只接上TxD1与RxD1,其他脚空接,有时候手碰到其他脚时可以看到资料输出
但是JP3短接后又看不到资料输出?DTR1与RTS1应该保持固定电平吗?高电位或低电位?

网友A:
mingchi

那么您试着将TXD1和RXD1短接。观察自发能否自收。

楼主:
uart1在uClinux还是不行

我使用无OS的范例uart1可以正常收发,但是ucLinux 5.4-UART1实验还是不行
请问ucLinux的驱动正确吗?
uClinux的网路中断与uart1共用,uart1可以正常运作吗?

楼主:
uart1

另外我看uClinux源码,似乎也看不出lpc2200 uart1驱动的程式?
请问uClinux uart1 驱动部分写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