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2210外储存器问题

楼主(2007-04-20):
由于EASY2210用的是外部FLASH储存器SST39VF160,是不是不能使用存储器加速模块?那样如果我的芯片设置成60MHZ运行,由于FLASH的读速度不够快,好象是50NS,造成拖累运行速度,影响性能????该怎么解决????

网友A:
fantesy

用存储器加速模块

网友B:
瓶颈在于存储器的速度.可以考虑把代码copy

到RAM中运行.

网友C:
Easy的RAM太小了。

Easy2210的RAM才5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