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2136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7-04-20):
周工您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有2个试验板,在我自己的ARM2136上运行程序时,无法产生中断;
但是在 ARM2131的实验板上是可以正确运行的( 实验板上的 2131我也换成了2136),我用的中断是T0中断,程序比较简单,但是为什么同样的CPU和同样的程序,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盼回复啊!

网友A:
估计没开总中断~~~

楼主:
总中断开了

没有啊,总中断开了 ,因为在ZLG的 2131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是拿我自己的板上就不行了,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在ZLG可以正常运行,那你的板子估计加狗了???

楼主:
hotpower

也没有加,所以觉得很奇怪,以前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啊,
在我的板子上运行其他程序也都可以,就是没有中断

网友B:
lpc2136的t0中断

我正好用了lpc2136的t0中断,下面是实际程序,500毫秒中断一次(开发环境为,Keil uVision3,编译器是Keil自代的realview3.0 )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__irq void tc0 (void)
{

//----------------------arp

 ipsys.linktime++;    //连接状态改变定时器,大于10秒钟后将从新发送arp

 iplinktimecheck++;      //定时检查ip连接状态

 //hfcsys.time++;     //tarp发送定时标志

 sysdis.ipchangetime++; //ip地址该变变后发送本机地址探测延时标志

 timemodelsendflag++;  //定时发送获取产品插槽设备信息

 write_time_eeprom++;  //写eeprom1秒定时标志

 sysdis.iptimesed++;   // 定时发送ip冲突信息

 iptimereset++;    //定时复DM9000AE

//----------------------
// WDFEED = 0xAA; // 看门狗复位
 //WDFEED = 0x55; // 看门狗复位
 T0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

/* Setup the Timer Counter 0 Interrupt */

void init_timer (void) {
  T0MR0 = 500;                                 //1:为1ms (500为500ms)
  T0PR = 60000;                                //预分频器 时钟60M
  T0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T0TCR = 1;                                   // Timer0 Enable
  VICVectAddr0 = (unsigned long)tc0;           // set interrupt vector in 0
  VICVectCntl0 = 0x20 | 4;                     //中断优先级分配
  VICIntEnable =0x0000001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网友C:
fc198297

把你自己的板子上的JTAG接口和我们的板子的并联,在我们的板上调下你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