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的IO速度最大只能是4M??是我的程序问题么??

楼主(2007-04-20):
测试了一下,用IO口输出方波,用示波器测最大只能是3.9M,大家帮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谢谢了,晶振用的是 11.0592M 的,板子就是ZLG的EasyARM 2131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O_OUT    (1<<5)  //P0.5脚输出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PLLCON    = 1;              //设置PLL
    PLLCFG    = 0x25;           //M=5,P=2(试过M=4,P=2,更慢)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10))==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VPBDIV    = (VPBDIV&0xfc)|0x01;         //VPB分频,设为和处理器时钟相同

    PINSEL0 = PINSEL0&(~(0x03<<2));
    IO0DIR    = IO0DIR|BO_OUT;           //设置IO脚方向,输出
    IO1DIR    = IO1DIR|(0x03<<19);       //点亮两个LED,指示用
    IO1CLR    = 0x03<<19;
    while(1)
    {
        IO0SET = BO_OUT;       //交替清零和置一,产生方波
        IO0CLR = BO_OUT;
    }
    return 0;
}

网友A:
把while里的复制10000个再测

网友B:
这是合理数据,我测过基本是这样,我频率与你有点不同

楼主:
楼上的你测到的频率是多少

楼上的你测到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C:
!

没有51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