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40128驱动求助

楼主(2007-04-26):
我按照技术手册编制240128的驱动在LPC2210中调试,但液晶显示就是不正常,当选择图形模式时,显示间断的不规则线,而选择字符方式时显示一些奇怪的字符,而且界面非常不干净(显示中字符还不停地跳)。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接线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是买的EasyArm2200。谢谢!

网友A:
re

不太理解你说的话,
接线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是买的EasyArm2200。
这句话也构不成因果关系。

液晶不好用无非有下面几种情况:
1、没有正确复位液晶控制器;
2、对屏幕控制器的操作太快,控制器没有响应过来(所以必须加busy check);
3、没有正确按照液晶的时序要求操作;
4、接线错误或者不可靠;
......

楼主:
会不会是硬件故障呢

谢谢回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接线我检查过了。我按照公司提供的demo编译下载后也不能正常运行,而且参照说明书上的例程也不成功。考虑到操作时序,我现在ARM上调试,不行!更改总线访问速度后,还是不行。我又在单片机上运行(12M)还是不行!实在不清楚该怎样解决了,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B:
同病相连呀

我们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第一次能够正确显示画面,但是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画面一直很模糊,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