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何才能兼顾I2C总线的通信距离和速度?

楼主(2007-04-27):
目前总线长度大约60~80cm ,上面串接了十多个的设备,请问如何才能在这么长的总线上提高通信速率?

有没有专用的I2C总线缓冲器,或者是用何种驱动方式?

网友A:
I2C傳輸

我來頂一下.因為我目前也在做這樣的一個項目.我想讓它的傳輸距離能達到六至十米長,不知各位大俠有沒有做過類似的項目,給小弟指點迷經.
謝謝!

网友B:
violit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公司的信息。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iic.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