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使LPC2292的TRACECLK引脚灯闪烁?

楼主(2007-04-27):
各位好!硬件电路上引出了这个引脚外接了一个LED,如何使其闪烁?
多谢!

网友A:
Ice_River

这根引脚可做IO。
让这根引脚输出高电平,再延时,再输出低电平,再延时。循环这个过程即可。

楼主:
不是吧!如果问IO,就不用问zlgARM 了

我想知道跟踪时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