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输入脚的内部结构?

楼主(2007-04-27):
用到LPC2114的A/D,想知道A/D输入脚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图是我的设计,大家看下有啥意见?
AIN为直流输入信号,0~12V,R53和R54串联分压,电压跟随后AIN1接ARM的A/D口.

网友A:
yccamel

简单试验的话,给出A/D输入脚能接受的电压就可以了。
A/D输入脚所能接受的电压是0~3.3V。

楼主:
zlgarm

不是做简单的试验,想省掉运放,只用电阻分压后输入到A/D脚,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不清楚A/D脚的内部阻抗。

网友A:
yccamel

AD输入引脚是高阻的。你的电阻分压网络不过才十几K欧罢了,可以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