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新手求救:有关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04-27):
请教各位大虾,使用ADS1.2,用debuginflash生成目标,easyjtag下载出现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是否会是芯片烧坏?
如果是芯片烧坏,连接easyjtag,进入AXD时是否应该跳出Fatal AXD Error那个框?

楼主:
继续求救

前几天一直都用easyjtag下载,可以用,今天裸机运行程序时出错(可能程序不完善,但至少前几天也是这样用的),按复位键失效,再上电机子就不运行了,然后接jtag下载就出现上面的情况。导师给的板子,用的是LPC2214,暂无ISP下载功能(郁闷啊~)。现在最主要是想确定芯片是否坏掉,如果没坏,用ulink是否可以解决连接问题?
请周公和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zhejiang11

能否在RAM中调试?
如果不行,将ISP引脚接地,这时再用JTAG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