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S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我是初学者,看《ARM基础教程》中SPI接口部分不大明白

表5.113中,SPI数据和时钟的相位关系
CPOL=0时,高有效,为什么数据采样(数据输出)与CPHA也有关了呢?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不都是上升沿啊?

还有数据的采样和数据的输出的先后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其实编程时好像不用这么明白,只要有数据输出就可以了,都是我想知道SPI的数据输出方式,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lpc2214

由低到高是上升沿,由高到低是下降沿。

有的器件要在上升沿探看数据总线上的数据,下降沿在把探看到的这个数据认可,收藏起来。有的器件恰好相反。
正是由于每个器件在什么时候看总线数据,什么时候把看到的数据存起来不一致。所以,SPI也就有了不同的数据输出方式。

所以,关键不在于SPI接口本身的数据输出方式怎样,而在于SPI所接的器件对数据输出的要求是怎样的。SPI接口再根据它的要求选用合适的输出方式。

楼主:
我大致上明白了,是philips的问题

不知这样说会不会被骂,不管了

首先要谢谢周工,第一次发主题贴,周工亲自指导,happy
但是仍有一点不明白,器件看总线数据和把看到的数据存起来是不是分别指数据采样和数据输出??

网友B:
会被骂,你自己不明白而已。。

每个器件上都会写明了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锁存数据的!

楼主:
我大致上明白了,是philips的问题

刚才微操失误,我还没有说完呢
怎么不能删除再重发呢?

philips上面介绍的文档好像有问题,“SPI接口本身的数据输出方式”有点小问题,导致《ARM基础教程》也跟着错。。。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表5.115与表5.113有点小矛盾:
表5.115中CPOL时钟极性控制的描述说法不妥,不应该说高有效低有效,而是说上升沿或下降沿数据采样有效或数据输出有效!这个有效只是要说明总线空闲时SCK是怎样的,是高还是低。但数据采样或数据输出时还是边沿触发,而不是电平触发,即与电平的高低没有关系!所以表5.115需要改改了~~理解对么?

刚才看了TI的SPI文档不错,才明白怎么一回事,图片如下:
没法上传!好不容易弄好了!!!300k太小了,耽误时间
一切OK

楼主:
王紫豪

刚才忙乎半天,总算弄好了
没想到就有人说不是了。。。不生气,嗯,学知识要紧

王**你说错了,书本上、文档上都没有说清楚,表 5.115就有问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而且时序图也画得不明不白。。。。。

看一下TI的文档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