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19的UART

楼主(2007-05-03):
我使用lpc2119的UART设置FIFO为8字中断,如果不满足8个字节则产生超时中断,但是我看了一下手册,在上面没有找到FIFO状态寄存器,不知产生超时中断的字节数是多少从哪里读取,难道只能用软件方法来确定吗,有好方法吗?先谢了!

网友A:
qiutie

硬件方面没有提供发生CTI中断时FIFO里的帧长度机制。
是不是必须,一定,要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呢?无法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