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 RTL 问题

楼主(2007-05-03):
我用LPC2366在keil下,用RTL编程。
一运行到os_evt_waitos_itv_waitos_dly_wait,
就不会往下运行了,程序停留在lpc2300.s里面。
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程序死掉

程序运行到lcp2300.S里面这几句,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就会跳到程序的地址零,不停的循环。
问题可能是什么呢………………

楼主:
好了 :)

问题已解决,是rtl的配置文件rtx_config.c的问题,后来用keil下面2300的例程的配置文件,就好了.以前用的配置文件是lpc2214用的,改了一些,还是有问题。
建议大家都尽量使用keil例程中的一些文件,如启动代码,等,可以省去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