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easyARM21xx中的一小段程序解答

楼主(2007-05-03):
;********************************************************************************************************/
    IF :DEF: EN_CRP
        IF  . >= 0x1fc
        INFO    1,"
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be 0x87654321.
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
        ENDIF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 当此数为0x87654321时,用户程序被保护 */
    ENDIF

请**-------------------------------------------------------------------------------------------------------
;** 修改人:
;** 日 期:
;**------------------------------------------------------------------------------------------------------
;********************************************************************************************************/
    IF :DEF: EN_CRP
        IF  . >= 0x1fc
        INFO    1,"
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be 0x87654321.
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
        ENDIF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 当此数为0x87654321时,用户程序被保护 */
    ENDIF

请**-------------------------------------------------------------------------------------------------------
;** 修改人:
;** 日 期:
;**------------------------------------------------------------------------------------------------------
;********************************************************************************************************/
    IF :DEF: EN_CRP
        IF  . >= 0x1fc
        INFO    1,"
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be 0x87654321.
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
        ENDIF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 当此数为0x87654321时,用户程序被保护 */
    ENDIF

请前辈逐条解析下上面的语句,我现在是ARM初学者也

网友A:
southtiger

您好。
题外话:
别人一般没有空和兴趣来帮您逐条解释代码的,这或许该是您自己动手解决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有哪个高手牺牲休息时间给您手把手教的可能上。

这段代码和芯片内加密有关系。您暂时可以不用搞懂这些代码。但如果很好奇,建议您用google搜索一下这段代码,用这段代码里的部分作为关键字就可以了。

典型代码的解释一般都可以用搜索引擎来找到。开动想象力找到答案也是很有挑战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