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调试的疑问

楼主(2007-05-03):
一般情况下支持3种调试方式:即在flash中(2种)及 RAM中调试程序,那请问若在RAM中调试程序正确后,怎么将这个头文件烧写到flash中去?是不是程序烧好的程序只能在flash中运行,而不能在RAM中运行呢?

网友A:
RE

一般的RAM不能掉电保存数据,所以RAM不能用于保存代码,您可以搜索一下RAM和ROM的区别。
烧到Flash中用烧写工具,我们提供的仿真器实际上就是调试器+下载器,建议您看一下我们对它的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