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214的UART波特率能大于115.2kbps吗?

楼主(2007-05-04):
最高能到多少?我用来做CPU间通信,觉得这个最简单。

网友A:
32位处理器

要看Fpclk的上限值。
翻阅2214的数据手册,看一下串口波特率的计算公式,确定它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影响。里面说得很详细的。

楼主:
re

看手册波特率可以超过1M,可问题是对于LPC2214的UART这样高的速率下通信是否正常。另一端是用FPGA做的UART,所以速率不是问题。

我在方案选型中,所以不能做试验来确定。

网友B:
Re:

这也要看你通信的环境吧
比如外部干扰的大小,线路的长短及优劣

网友C:
传输干扰是一个问题,传输的电平芯片也有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频繁的中断是arm的一个重要瓶颈,115200的频率下如果有多个中断,则有危险,只是用串口中断则没有问题的。

网友A:
32位处理器

王书军说得对。我只是说理论上,波特率时钟的最大值,但实际上电平转换芯片不能达到那么快的速率。传输干扰等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RE

我是用在通信设备内部的板间通信,由于只是实现简单的连接,所以用UART比较容易实现,当然还有成本因素。数据线长度约50cm,走LVTTL电平(即3.3V),没有电平转换,将布线在六层板的内信号层,速率高带来的传输干扰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的设备在背板上走2Mbps的ST-BUS总线都很可靠(5V)。我的关注点在LPC2214本身,它的UART外设在超过115.2kbps时是否能够可靠通信。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不能可靠通讯

网友E:
to VisionShow:是怎么样的不可靠,能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