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FS 文件系统大文件写入问题

楼主(2007-05-04):
我在easyARM 2200 上 ZLG/FS 文件系统  写入 大文件(大约 60KB )时,效率太低,要好几分钟.

我是用 IDE 接口 往硬盘写文件,从时间上讲这么慢是不正常的.
我是用ZLG/FS里面的 块文件 写入函数一次性写进去的,有没有比较高效率的办** 降低写入操作的时间.

网友A:
自己做才可以

理论上最快的速度要满足这样条件和步骤:

1.安排硬盘上连续空间用于存储。这就省略FAT的搜索,分配...
2.大缓冲一次性写入文件
3.修改相关FAT
4.修改DIR
--
不过,我觉得您碰到的速度瓶颈也许未必在此。上面的方式太极端了。不要用。

网友B:
俺自己写的FAT,1M的NAND文件,大概只需要1minutes

楼主:
seekfor?

我在论坛上看了 Seekfor FAT System v1.3 ,不知道 seekfor 大虾能否将源代码发一份给我,研究一下.谢谢!
aut_mapl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