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LPC2138做计量,是RTC准,还是TIMER准。

楼主(2007-05-05):
我用LPC2138计量电量,需要精确的秒时钟。
TIMER0已作UCOS系统时钟。

TIMER1和RTC哪个比较准。

用OSTimeDly(200)产生1秒,1周内误差会在5%-9%。

网友A:
0.5每天肯定做不到吧。

楼主:
因为坛内好多朋友反应RTC有问题。

好像是LPC2138/C。
现在改成TIMER0定时中断服务,每隔1秒发信号量给计量任务。

网友B:
OSTimeDly()不是用来精确定时

哪个准,得看振荡源。一般32.768k的RTC会更好,这本来就是RTC的设计目标。

应该关注的焦点是晶体,晶振的准确性

楼主:
书中例程是这样设的

 书中例程是这样设的:

    PREINT  = Fpclk / 32768 - 1;               // 设置预分频 - 整数
    PREFRAC = Fpclk - (Fpclk / 32768) * 32768; // 设置预分频 - 余数

    Fpclk=11.0592Mhz,这样精度还与大晶振有关.
    5楼的朋友不是说32.768k准吗?

网友C:
to lw2008

楼上,这个设置是软件的,硬件的晶振当然有各种指标,最简单的分类就有军工级和民用的!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