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对于外扩的FLASH能使用IAP技术吗?

楼主(2007-05-05):
我看了ZLG的关于IAP技术的资料,有个疑问,不知道对于外扩的FLASH可以和内部那样更新不?

网友A:
方法不同而已,也是可行的

网友B:
搞搞懂什么是IAP

in application program..在应用中编程。

可以说外扩FLASH大多数都是IAP操作

网友C:
Ice_River

如楼上两位所说,IAP只是一个概念,实现技术不同罢了,不同之处在于编程的算法。
IAP是指用处理器里的程序来实现对FLASH的编程。

网友D:
外部更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