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48驱动RA8835

楼主(2007-05-06):
我用请教LPC2148驱动RA8835,因为听说它和1335兼容,就用了1335的程序,但可以初始化,可是屏幕上就条纹,全屏写数据0x00或0XFF,有反映,但屏幕还是有条纹,请教DX帮忙,谢谢了,我用的是信利的320*240蓝色液晶屏,TRULY MTG3756

网友A(2007-09-11):
2214与8835

我是用2214驱动1335可以,用的总线方式,BCFG3=0x10000CA0
但是新订的液晶控制器换成8835,就无法正常显示了
应该是BCFG3的设置问题,算了几次都没算对
不知道有用过得没,指点我们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