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FLASH仿真能运行,脱机运行不了

楼主(2007-05-06):
我开发的一块LPC2292的CPU板,出现很奇观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通过EASYJTAG-H 在AXD调试环境下的片内FLASH仿真模式,每次都没有问题,程序都可以运转。 但按复位键后,程序却不能运行;将EASYJTAG-H 从板子上拔掉后,再按复位键也不能运行。

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可能是P0.14没有上拉

网友B:
外中断问题造成CPU进入了ISP状态

谢谢楼上!楼上所言提醒了我,问题可能是复位时,CPU检查P0.14状态为低,进入了ISP状态。于是查看原理图,P0.14其实已被10K电阻上拉了,但同时也用作了/EINT1,由于产生/EINT1的以太网芯片没有焊,因此造成对CPLD来说,产生/ENIT1的源信号(CPLD的输入信号)是个悬空的不定状态,对应/ENT1的源信号的CPLD输出信号(接CPU的P0.14)变低了,强迫CPU在复位时进入了ISP状态。将悬空的产生/EINT1的源信号处理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