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在LINUX下面烧写外部FLASH?

楼主(2007-05-07):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发现JFLASH可以烧写2410的,EASYARM2200的是EASYJTAG,不知道内部结构怎么样,也不知道是不是能移植?
还有个lpcflash,phyPLTools,lpc2k_pgm等程序,一直没怎么用起来,不知道谁在LINUX下成功烧写过

网友A:
jflash

利用jtag对端口控制,实现flash的操作。
---
如果没有其它办法,推荐修改jflash来实现。获得边界扫描单元值(--好像是这么叫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

边界扫描单元,NXP不公开,说要到美国请教工程师,这是我询问的结果。。。
其实写FLASH比较容易,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搞:
1. 编一段程序,这段程序可以下载到RAM,并执行(ISP有这样的功能)
2. 这个程序可以接收串口来的数据,然后写到FLASH中(当然,如果你的RAM不够大,这个方法就不能用)

我做了一个2220的板子就是这样下载的,编一个上位机下载程序,控制传输
过程中的差错,编一个能在RAM中运行的下位机程序,然后通过串口传到CPU中
然后通过程序烧进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