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模数转换 严重问题

楼主(2007-05-07):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

调了很久,ADC就是不工作,
试了2颗芯片,问题一样。 难道是芯片的bug

网友A:
我想,首先检查参考源电压,然后检查程序。

楼主:
补充

我这是在初始化程序里检查AD0CR的值,用来调试
还没有启动ADC。
启动后,AD0DR0的32位完成标志,一直是0,采集不到 。
电压正常,板上的4个串口,I2C,RTC等均能正常工作。
就是ADC一直不工作,
程序如下:
uint32    adc(uint8 n)  //n = 0--5    通道0——通道5
{
    uint32  ADC_Data;

    AD0CR &= 0xFFFFFF00;
    AD0CR |= (1 << n);
    AD0CR |= 1<<24;    // 切换通道并进行一次转换

    ADC_Data = AD0GDR;
         while ((ADC_Data & 0x80000000) == 0)
        ADC_Data = AD0GDR;

网友B:
Re:

这样啊
我刚学ARM不久,这种调试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记下这种方法了,有机会试下

网友C:
ADC初始是不加电的,要先对PCONP寄存器设置.

楼主:
好了

正如楼上的所说,是PCON的问题. 谢谢 :)

PCONP = (1 << 12);      //ADC

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