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BE Warning 00255: 无可奈何!

楼主(2007-05-08):
DBE Warning 00255: WIN32 exception code 0xc0000005 was caught in dbess_imagedbt_image.cpp:160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ZLGARM的网页我看了!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求教各位,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多帮忙!多谢各位!

网友A:
冰河

希望这个能对您解决问题有所助益。

楼主:
Windows和GCC什么关系呢?

感谢ZLGARM~!
链接可能被删除!提示如下:
Sorry! 您要找的文件,21IC服务器已经删除或者过期;请返回 21ic.com 重新进行定义。

有些帖子说如果换成GCC 2.95可以解决!
如何换呢?

网友B:
DBE Warning 00255: 有几个连接可参考下

http://forums.arm.com/lofiversion/index.php/t4282.html
http://gcc.gnu.org/ml/gcc-bugs/2003-06/msg01719.html
http://gcc.gnu.org/ml/gcc-prs/2002-06/msg00327.html

大致都有这么提到:
The same files compiled with arm-elf-gcc 3.0.4 work perfectly.
the same files compiled with arm-linux-gcc 2.95.5 work perfectly

产生的原因有:
>How-To-Repeat:
某些版本的GCC编译器
Compile any file with "-g" option using arm-elf-gcc

所以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用低版本的编译器。比如2.95.5等等。
假设2.95.5解压在/usr/local/arm/2.95.5,那么可修改Makefile:
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2.95.5/bin/arm-linux-gcc

注:偶只是大致列举,具体修改,请参照具体的Makefile修改(类似)。

楼主:
感谢楼上!

我用的是ADS1.2!为什么会涉及到GCC的版本呢?

网友B:
调试gcc编译器生成的Image带来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不调试gcc编译器生成的image(一般是elf, 好象是),当然没有关系。注:据说,AXD对gcc的支持非常有限。呵呵~

楼主:
感谢!

的确是很有限!是生成image后AXD对其不支持!我怎么能更新或者改变ADS1.2里面的GCC呢?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出现:DBE Warning 00255

http://www.linuxfans.org/nuke/modules.php?name=Forums&file=viewtopic&t=83959
原来ADS用的可能是某个版本的gcc,以前还不知道~
ADS1.2里gcc版本?好象有难度,等ADS下一版本发布吧

不知道你的warning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1)利用arm-linux-gcc交叉编译(加上-gdwarf2),通过仿真器用AXD进行调试
  // 那样,更换交叉编译器的版本则可,比如2.95.3。
2)用armcc(ADS)生成。应该不会出现DBE Warning 00255。如果出现了,则可能是:jtag调试器或使用的代理调试软件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

jtag调试器或使用的代理调试软件的问题。
的确是这个的问题!
我今天早上重新装了ADS原来使用1.06的easyjtag现在换成1.05 错误就没有出现!非常感谢 anda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