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ebugInExram遇到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买的开发板是EASYARM2200,DebugInExram遇到问题,无法调试,但是RelOutChip可以调试。我同学的板子也出现相同的问题。我试过用ISP方式将芯片擦除,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RE

bank0 不是RAM  所以调试不成功

楼主:
bank设置没问题的 我以前都可以调试的 最近才出的问题

网友B:
剑影飞

同样一个程序,是否在同学的板子上就外部RAM调试正常?
如果在同学的板子外部ram调试正常,注意一下跳线等设置。
此外,直接在程序里读写外部RAM试试,过一遍整套外部RAM的访问流程。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