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能否用2214上的SPI读取连续25位数据?

楼主(2007-05-12):
打算用LPC2214做主机,来读取绝对编码器输出的数据,绝对编码器输出的是25位的连续数据,该怎么弄?

网友A:
re:只能使用IO口模拟SPI总线

LPC的SPI不能读取25 bit数据.

楼主:
谢谢zlgarm,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谢谢,
我想问一下,在zlg自带的许多实例程序中,DELAY()函数的时间能否准确的计算呢?是否就是通过查看其反汇编程序,把执行指令的机器周期求出来得到的?能否用DELAY()函数准确的进行3-5ns的延时呢?

网友B:
terance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可以接收25bit的。只是你要及时处理SPI 接收FIFO里的数据。

所谓的IO模拟SPI,你可以把它看成是1个1bit缓存的SPI,每次接收数据,它的缓存都满了,所以立即处理,然后再收。那么硬件SPI道理也是一样的。

您问问题之前是否可以先考虑在本版面搜索一下?
您问的Delay问题,直接在本版面搜一下DELAY,答案就有了。

楼主:
赞,谢谢,马上搜一下!

谢谢~